[原创] MCU防盗版之编程注意事项

楼主(2019-11-21):
嵌入式通用MCU多数不具备安全防护机制,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采用MCU + 加密芯片的方案来实现对MCU中代码的保护。这里有个误区,使用加密芯片并不会直接对MCU中代码做加密防护,只是多了一道防破解的功能,而加密芯片中的加密二字是个概念,主要因为其在产品中起到了防护作用,且自身有加密功能,故简称加密芯片。
本次针对已经使用了加密芯片的用户做特别说明,要想达到更安全的效果,一定不能忽略MCU端的编程细节。加密芯片作为从设备,会接收MCU发出的指令并返回相应的数据。不论加密芯片返回的数据是否进行了线路加密,但在MCU端处理后最终都将以“明文”形态出现,这就要求编程者小心使用该“明文”。应注意以下细节:
  • “明文”不要存储在连续的内存地址上
  • “明文”尽量参与更多的程序处理环节
  •    如果可以,“明文”要做到每次变化
  • “明文”使用完成后要马上销毁,不在内存中存留。销毁的方法有很多种,例如将“明文”重新赋值,变成新的干扰数据,或者重新置零。否则容易被跟踪窃取。有很多盗版人员都是通过这种方法对MCU进行带电分析,从ram中获取到很多重要数据,从而实现了对MCU的破解。

网友:
明文肯定关键啊,是MCU中代码或者要用的数据,没有这个程序就没法运行

网友:
明文 这里指的是传输数据吧,做个就加密传输比较稳妥

网友:
明文不存在连续的空间中,有没有实际的例子呢?

楼主:
ram里面的数据掉电就丢失了,所以别人根本没法分析的

网友:
那可不是,ram带电也能分析的,如果不销毁,一直放在那,CPU可能确实就不去动它,就有可能读出来。

网友:
加密芯片?是不是他们常说的加密狗?如果不是那两者又是什么关系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两者的功能应该差不多 封装形式不一样

网友:
又长知识了,楼主继续加油

网友:
加密方案听起来很高端,具体方案是什么呢?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
听说凌科芯安比较好,可以试试

网友:
专业性好强的文章,当做技术储备,希望楼主能够详细的再具体介绍一些

楼主:
欢迎各位大神来白话一下

网友:
加强安全的方法很多,往往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网友:
加密传输就是将待传输的数据按某种规则混入一些随机数,而后再使用加密算法将数据进行加密,是传输数据是变化的密文

网友:
马丽艳:加密传输就是将待传输的数据按某种规则混入一些随机数,而后再使用加密算法将数据进行加密,是传输数据是变化的密文 李涛:受教了,以后我还是用加密芯片才会更安全啊,幸亏看到这个帖子 网站: 开源中国:https://my.oschina.net/u/2955002/blog/3132140  新浪博客:[图片]http://blog.sina.com.cn/s/blog_8f96f6830102z7wj.html  ET创芯网:http://bbs.eetop.cn/thread-870078-1-1.html  天涯博客:http://blog.tianya.cn/post-5247859-131184937-1.shtml  知乎:[图片]https://zhuanlan.zhihu.com/p/92936283

网友:
受教了,以后我还是用加密芯片才会更安全啊,幸亏看到这个帖子

网友:
正好在做一款产品的加密,看到楼主的的文章,,又有了新的思路,感谢楼主的分享,这样的好文章楼主要多发表一点。真是雪中送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