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识别不出RFMOS和相关连线

楼主(2019-11-21):
我的版图DRC没问题。LVS报错:识别不出RFMOS和相关连线。我调工艺库中单个RFMOS做LVS不会报错,但是调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RFMOS就会报错,而且相关连线也识别不出来。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随便猜测一下,是不是连接RFMOS的线要用指定的metal层次?

网友B:
猜测是FILTER导致的吧?管子各端接线关系是怎样的呢,最好不要Floating或者短接,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是FILTER导致的吧?管子各端接线关系是怎样的呢,最好不要Floating或者短接,再试一下 ...

FILTER这个能说具体点吗?初学版图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猜测一下,是不是连接RFMOS的线要用指定的metal层次?

这个不清楚,直接调出RFMOS的模型端口给的是metal2,我用metal2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FILTER这个能说具体点吗?初学版图不是很懂

LVS Rule File中有一项LVS Filter Unused Option,里面有AB AE什么的很多参数,例如AB代表G D S三端短接在一起的管子、AE代表G D S三端全部Floating的管子;这些写进Option的管子在LVS过程中会被过滤去掉,所以猜测有连线后是Filter导致的识别问题,只是一种可能性猜测,可以查一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