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外挂电容的LDO,带弥勒电容补偿问题。

楼主(2019-11-21):
关于李福乐课件里面遗留的问题,大家有什么答案吗?

第二张

第二张

第一张

第一张

楼主:
主要是关于稳定性的那个遗留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网友A:
cont大,p1向原点推进,PM变大。

网友B:
照图里的思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虽然叫miller补偿,cascode miller补偿和miller完全两码事。里面internal loop 闭环存在会产生complex pole. 你一边要保证这个Complex pole的q低,等价于internal loop本身稳定。有要保证wn足够高,这样外部环问题。所以il大的时候稳定性往往会变差。

网友(2021-09-22):
请教楼主,ppt还有吗?

楼主(2022-06-22):
引用 网友A:
cont大,p1向原点推进,PM变大。

COUT大,不是P2向原点推进吗,PM变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图里的思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虽然叫miller补偿,cascode miller补偿和miller完全两码事。里面internal l ...

你的意思,接成普通的miller补偿,图片中的结论就是对的,接成cascode miller补偿,图片中的结论就是错误的是吗?另外wn是指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