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复制器件还能保留layoutXL的关联

楼主(2019-11-21):
使用layoutXL-pick from schematic调用的器件太多,逐个摆放太麻烦,但复制器件又会取消掉XL的关联,请问怎样能在调用/复制器件时还能保持layout XL关联(为了方便查询器件和连线)?

网友A:
可以用克隆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克隆功能

克隆功能是什么?能给讲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克隆功能是什么?能给讲讲嘛

xl 界面有个小印章图案,具体用法看帮助里面说的很清楚。

网友:
刚刚找到一个替换部分器件比较方便的办法,对于楼主说的大规模复制感觉还是比较难。坐等大佬解释一下那个小印章的用法,看来一下手册不是很明白。
在那个小印章的右边有一个感叹号加器件的图标 叫update components and nets。可以尝试一下能不能完全解决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