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搭验证平台时,写参考模型是一个难点

楼主(2019-11-21):
感觉在搭验证平台的时候,写参考模型确实是挺难的,这个需要你能够理解设计,把设计实现出来

网友A:
不不不,其实只要把function实现了就行,不考虑时序问题的话,其实rmodel没有那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不不,其实只要把function实现了就行,不考虑时序问题的话,其实rmodel没有那么难 ...

参考模型不用考虑时序这些的吗,rfmodel相对于verilog的设计会简单一点吗

网友B:
当我刚入行coding能力一般的时候,我觉得写参考模型是验证最难的,当我成为验证老鸟时,我觉得写参考模型是基本的,当初认为最简单的构建case反而才是最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模型不用考虑时序这些的吗,rfmodel相对于verilog的设计会简单一点吗

一般不需要的,除非某些非常严格的时序要求
如果要做有时序的rmodel的话,那向上集成的时候会比较麻烦,而且一旦设计对时序调整后,rmodel的调整会占用非常大的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我刚入行coding能力一般的时候,我觉得写参考模型是验证最难的,当我成为验证老鸟时,我觉得写参考模型是 ...

因为当初你构造case的目的是能让rtl跑起来,现在你构造case的目的是让所有bug暴露出来。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为当初你构造case的目的是能让rtl跑起来,现在你构造case的目的是让所有bug暴露出来。
不知道我理解的 ...

是滴,当初是练手,现在是确保芯片无bug或者尽量没bug。
代码写的再溜都没用,芯片没有bug才是王道。

网友D:
一般都是设计和验证理解同一份Spec,验证要把Spec理解透,才能验证好。不然就会漏Bug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设计和验证理解同一份Spec,验证要把Spec理解透,才能验证好。不然就会漏Bug过去。 ...

可是工作中spec一般是由设计人员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滴,当初是练手,现在是确保芯片无bug或者尽量没bug。
代码写的再溜都没用,芯片没有bug才是王道。
...

感觉已经不想再追求炫技了,结果最重要

网友E:
不考虑时序,没那么难的。

网友F(2021-11-10):
引用 网友B:
当我刚入行coding能力一般的时候,我觉得写参考模型是验证最难的,当我成为验证老鸟时,我觉得写参考模型是 ...

前辈请问寄存器配置不同时,DUT功能不同,我的参考模型该怎么办呢?要写多个吗?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考虑时序,没那么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辈请问寄存器配置不同时,DUT功能不同,我的参考模型该怎么办呢?要写多个吗?好难
...

你的RM难道不能获取寄存器配置值吗?

网友:
说rf model不难的怕是没有遇到难写的rf model或者就是直接用cmodel

网友:
比较费体力吧,功能复杂的话,要写的model代码量比较大。
不涉及时序,工作内容比较纯粹。

网友(2022-07-20):
引用 网友B:
当我刚入行coding能力一般的时候,我觉得写参考模型是验证最难的,当我成为验证老鸟时,我觉得写参考模型是 ...

请问写参考模型的书籍或者教程有无啊,谢谢

网友:
bus fabric的参考模型就不好写

网友(2023-11-22):
引用 网友B:
当我刚入行coding能力一般的时候,我觉得写参考模型是验证最难的,当我成为验证老鸟时,我觉得写参考模型是 ...

那是你没搭过难的rmodle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我刚入行coding能力一般的时候,我觉得写参考模型是验证最难的,当我成为验证老鸟时,我觉得写参考模型是 ...

是的,rm只要花时间精力都能调好,Feature或case漏了就可能寄了,还要回溯为什么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