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dve查看单个case的覆盖率?

楼主(2019-11-22):
现在生成了覆盖率文件,但是我把所有的覆盖率都放在一起了,使用dve -cov -dir sim.cm.vdb会看到所有case叠加的覆盖,我现在想确认一下,其中的一部分覆盖是来自那个case,目前的方法就是通过gui来选择看哪一个case的覆盖率,请问如何用命令来看具体case的覆盖率呢?

网友A:
在选项栏里面应该有个cases,点进去后可以选单个case吧,而且可以看case是否都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选项栏里面应该有个cases,点进去后可以选单个case吧,而且可以看case是否都在里面 ...

能说一下具体的命令吗?我使用dve -cov -covavailabletests -dir coverage/regress/simv.cm.vdb/ 能够看到很多的文件:
coverage/regress/simv.cm/tc_01_case
coverage/regress/simv.cm/tc_02_case
coverage/regress/simv.cm/tc_03_case
coverage/regress/simv.cm/tc_04_case
coverage/regress/simv.cm/tc_05_case
coverage/regress/simv.cm/tc_06_cas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具体的命令吗?我使用dve -cov -covavailabletests -dir coverage/regress/simv.cm.vdb/ 能够看到 ...

直接点击tc_case_01,在右边的窗口应该可以看到对应的覆盖率情况,你没有试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点击tc_case_01,在右边的窗口应该可以看到对应的覆盖率情况,你没有试试吗?
...

我没有找到你说的tc_case01这个地方啊,不知道具体在哪里?

网友B:
可以单独打开这个case下的coverage 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单独打开这个case下的coverage data

我的意思是用什么命令。在gui模式下可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命令直接打开单个case的覆盖率。比如打开整个覆盖率用:dve -covdir coverage/regress/simv.cm.vdb

网友A:
首先你得保证每个case都有自己的vdb文件,而不是回归的时候所有的case的vdb文件都写到一个里面了
如果是上述情况,那可以试试dve -covdir coverage/regress/tc1.cm.vdb (-co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保证每个case都有自己的vdb文件,而不是回归的时候所有的case的vdb文件都写到一个里面了
如果是上 ...

没有这个路径啊,只有打开dve的gui时才能看到相应的单独case,文件里面只有一个simv.cm.vdb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路径啊,只有打开dve的gui时才能看到相应的单独case,文件里面只有一个simv.cm.vdb ...

那应该是跑regression收集coverage的时候,把所有的vdb文件都写到一起了
如果是vcs编译的话,-cov_name tc_name试试,这样的话每个case都会留下自己的vdb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什么命令。在gui模式下可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命令直接打开单个case的覆盖率。比如打开整 ...

整个regression就是由单独的case 整合在一起的,你看看生成整个regression 的覆盖率的脚本怎么写的就知道去哪里找了。

网友:
我的是这么做的,你可以参考下:
1. dve -cov &
2. 在dve节目,file->open/add coverage database->选择*.vdb->在下面会有一些case列表,你可以选择你需要的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