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反馈运放如何调静态工作点?

楼主(2019-11-22):
电压反馈型运放在调静态工作点时,使两个输入端短接并接在共模电压上,那电流反馈型运放在调静态工作点时该用什么测试电路呢?是开环还是闭环?两个输入端该怎么接?

楼主:
求大佬解答!!!

网友A:
首先,仿真电压反馈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时,我也不太看好楼主的方法。我一般是把正输入端接信号源,而输出直接反馈到放大器负输入端,这样除了能调试静态工作点,还能顺便看看放大器的失调。当然,这只是针对单位负反馈的情况。
其实不论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调试时都要按照放大器实际使用时的情况,让放大器的输出连接反馈网络后再输入到放大器的负输入端。当然,电流反馈放大器有自己的特点,就是该类型放大器的-3dB不变,带宽或者说稳定性与反馈电阻有关,因此在仿真时对反馈电阻的取值需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仿真电压反馈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时,我也不太看好楼主的方法。我一般是把正输入端接信号源,而输出直 ...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2021-03-24):
引用 网友A:
首先,仿真电压反馈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时,我也不太看好楼主的方法。我一般是把正输入端接信号源,而输出直 ...

前辈,请教一下为什么设置静态工作点VIN,CM只需要加在一端呢,我现在学习何乐年那本书的仿真,感谢。

网友(2022-01-14):
请问楼主有这方面的设计资料吗

网友(2023-05-15):
引用 网友A:
首先,仿真电压反馈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时,我也不太看好楼主的方法。我一般是把正输入端接信号源,而输出直 ...

求问大佬,如果是全差分电路,我在有共模负反馈的同时,该如何测量静态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