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CDF里自定义的参数都写到网表里去?

楼主(2019-11-22):
求助各位大佬一个问题啊:
我自己做了一个器件,写了个模型(aVerilog),里面有些bsim4里没有的参数。然后我在virtuoso里画了这个器件,在CDF里编辑加入了这些参数。
但是ADE L根据电路图生成的网表却没有这些参数,只有bsim4能识别的m。最后网表是能仿真的,但是好像受这些没写进去的参数影响,结果有一点偏移。
我就想问一下,这些自定义的参数怎么让仿真器识别并且全都加入到网表中去啊?

网友:
simulator 换成hspiceD,再生成网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