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C中ring amp设计讨论

楼主(2019-11-22):
       最近看了这几年的ADC设计相关的论文, 发现ring amp和dynamic amp的结构很火,不知道这两个结构哪个才是未来先进工艺的主流。感觉大部分论文里都回避了PVT的稳定性问题,特别是ring amp,phase margin也没办法保证amp的稳定性,还得靠仿真来确定电路尺寸的设计,感觉有点不靠谱的样子。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相关研究的大佬们,来讨论讨论。      下面附上了经典的self-bias ring amp的电路图。

网友A:
同问
楼主自己搭过ring amp吗,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
楼主自己搭过ring amp吗,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试着搭过self bias的ring amp, 但是感觉很难在速度和稳定性之间找到平衡,完全是靠仿真来确定电路的稳定,在PVT下很难保证所有corner都稳定。而且之前发现共模反馈也有点问题,没有办法稳定到自己想要的共模电压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着搭过self bias的ring amp, 但是感觉很难在速度和稳定性之间找到平衡,完全是靠仿真来确定电路的稳定 ...

网友B(2020-04-09):
ringamp 确实有几个大问题,PVT, CMFB,DZ,个人感觉这个东西还是不能break传统电路理论限制,设计的时候有很多tradeoff和tricks,本质上有点相当于把传统两级拆成三级,每一级pole更远一点,gain更小一点来实现一个大一点的gain,而且没有补偿。Benjamin一直避免说PVT,包括测试结果,其他人在做PVT stable的东西,目前为止算是efficient比较好的,特别是在更小小工艺下,而且Benjamin的组一直老板比较硬,算是强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ingamp 确实有几个大问题,PVT, CMFB,DZ,个人感觉这个东西还是不能break传统电路理论限制,设计的时候 ...

想咨询下您,如果residue amp输出共模不定,会对后级电路产生什么样影响?您认为 开环放大器 如何实现保证线性度和速度,校准化前台不能保证PVT,后台硬件代价优点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咨询下您,如果residue amp输出共模不定,会对后级电路产生什么样影响?您认为 开环放大器 如何实现保 ...

共模不稳的话管子状态和性能能难保证,设计的RA性能稳定性没有保障。residue的CM 和后级match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open-loop的速度和线性度是个大问题,具体的方案可以看最近的用open-loop RA的JSSC,有一些PVT stable的work,background cal的话就是传统的PN 校准啥的,公司一般都配这个,比较成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共模不稳的话管子状态和性能能难保证,设计的RA性能稳定性没有保障。residue的CM 和后级match也是一个需 ...

THX,为了达到速度,使用先进工艺,但supply太低,输入输出Vcm确定情况下,管子很难保证增益和线性度,确实是大问题。

网友(2021-05-09):
引用 网友B:
ringamp 确实有几个大问题,PVT, CMFB,DZ,个人感觉这个东西还是不能break传统电路理论限制,设计的时候 ...

他现在在IMEC吧,你说的老板是IMEC的吗?还是指Moon? 貌似最新的1G12B的PVT给了一些测试仿真结果,但是实际产品的话稳定性是个问题。

网友:
这里有一篇更细致的讲解ring amplifier设计流程的,不过感觉真是很复杂。

Design Approach for Ring Amplifiers.pdf

网友D(2021-08-23):
引用 网友B:
ringamp 确实有几个大问题,PVT, CMFB,DZ,个人感觉这个东西还是不能break传统电路理论限制,设计的时候 ...

您好,我想问一下开环运放的线性度跟其VDD有关么?

是否VDD越高,开环运放的线性度就可以跟闭环运放线性度相比拟,进而可以直接用作流水线ADC中的余差放大器,而不用高阶校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想问一下开环运放的线性度跟其VDD有关么?

是否VDD越高,开环运放的线性度就可以跟闭环运放线 ...

1.有关
2. ”是否VDD越高,开环运放的线性度就可以跟闭环运放线性度相比拟“ 不可能,闭环结构反馈可以提高线性度。开环运放用在PIPELINED-ADC里面很难不用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有关
2. ”是否VDD越高,开环运放的线性度就可以跟闭环运放线性度相比拟“ 不可能,闭环结构反馈可以提 ...

是不开环用在流水线中,必须要高阶校准了

网友(2023-03-23):
这是很关键的地方

网友(2025-04-14):
引用 楼主:
试着搭过self bias的ring amp, 但是感觉很难在速度和稳定性之间找到平衡,完全是靠仿真来确定电路的稳定 ...

有咩有参考的宽长比捏,感觉自己很难对其进行偏置

网友:
我搭了一个自偏置的,第二级和第三级的工作状态一直没办法匹配,要想第三级工作在亚阈区,第二级就会不可避免的在线性区,用了high vth器件也是,感觉真的很难调试...不知道有没有大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不知道用在ADC里面真实情况怎么样

网友(2025-08-28):
引用 网友B:
共模不稳的话管子状态和性能能难保证,设计的RA性能稳定性没有保障。residue的CM 和后级match也是一个需 ...

你好,想问一下PN校准一般是怎么做呢?有相关的材料可以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