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rule求助

楼主(2019-11-22):
请教一下:Maximum ratio of single layer metal perimeter area to the HV gate oxide active gate area==200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特别是HV gate oxide active gate area是指什么区域?

网友:
感觉是Antenna的检查,单层金属直连Poly情况下,Metal和Poly面积比最大是200这样,HV gate oxide active gate area应该指的是你高压器件的栅氧区域,楼主可以试一下,不要大片金属直接连到G端,试试向上跳层,或者减小M1的面积后还报错吗;另外不知楼主是什么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