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进行DRC出现的错误

楼主(2019-11-22):
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吗

错误如图

错误如图

网友:
你把drc文件发送过来,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A:
这个calibre是什么版本的,我之前遇到类似的,我当时用的是calibre2017,换成calibre2011或者2014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alibre是什么版本的,我之前遇到类似的,我当时用的是calibre2017,换成calibre2011或者2014就可以了 ...

应该是2014的吧

网友B:
你是在用calibre跑assura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用calibre跑assura文件?

跑的就是drc规则文件,但drc规则文件无法load

网友:
这个感觉像是drc文件的第十行,有一个/*.....*/格式的语句出现了错误
错误的类型是SYN4:Style comment /* …* / is nested, unterminated, or unmatched.
关于这个错误,以及 /* …* /注释的用法,你可以在calibre的help里的svrf文件里面查找一下

网友:
然后5楼的小哥哥或者小姐姐的意思是calibre和assura是两个不同的验证工具,你得看看你得drc文件是要用calibre来跑,还是要用assura来跑

网友(2020-03-26):
很同意7/8楼的哥们的说法,先分析下报错的第10行,逐个排查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