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 lvs运行出错

楼主(2019-11-22):
求各位大佬帮我看看,,左边是lvs时报的错误,右边是错误中所说的网表中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怎么解决啊,,很急,,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报错说的是网表中19行有错误,是你.param.后面的参数没有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说的是网表中19行有错误,是你.param.后面的参数没有赋值

对,,可是我后面不应该有v=的啊

网友B:
实在不行,你在这行开头加上*注释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你在这行开头加上*注释掉

我把v=删了,结果好像蹦出了一堆莫名的错误,。。

网友(2023-04-18):
老哥,你这Source could not read。如何解决的,我也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