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下关于电流镜的匹配

楼主(2019-11-22):
遇到一个M为1:2:10:10的要求matchwell的电流镜结构,M为1、2的和2个M为10的输出的作用不同,是否有必要4个器件共同匹配?  还是说M=10的2个匹配 就近放置M=1、2的器件? 如果要4个共同匹配的话必须要M=1的放在中间放成一排吗,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横着排成一排不方便布线)
小白,对匹配不够了解,希望大家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A:
44444333332123333344444   只能这样匹配了,欢迎批评指正,一起学习。

网友B:
实际画版图为了简化连线 通常使用1 2 10 10这样的布局方式,匹配虽好 也要考虑版图复杂度寄生这些

网友:
电流镜还好吧,主要就是把这四种管子周围的环境做到一致就不会有太大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画版图为了简化连线 通常使用1 2 10 10这样的布局方式,匹配虽好 也要考虑版图复杂度寄生这些 ...

匹配与简化连线方面该怎样取舍? 有些小器件放几排匹配连线要往外扯,面积比1 2 10 10这种不拆分的大太多了。 比如偏置,如果面积过大是否还需要拆分匹配?
只知道重要器件要匹配,但对于匹配究竟影响多少性能,没有大概的认知

网友C:
可能的一种比较“完美的匹配”,是排成一排,M=1的放中间,M=2的放在旁边,然后放M=10的2个,2个M=10的管子的栅极交叉连接,最后在两个M=10的外侧再各放一个M=1的dummy管(源、栅、漏全部短接到地)。但这样布局比较局限:放在一排,比较狭长的话,整体布局不一定合适。
个人认为,一般模拟电路的电流镜,不需要上面那样做,可以M=10的2个上下排列,栅极交叉,M=1的和M=2的也上下排列,放在M=10的旁边,在外侧再加上dummy管。
如何去做版图设计,还是取决于电路设计的要求。若电路设计是其他人负责的,比较好的做法应该在原理图中对重点需要版图设计考虑的地方做注释。版图设计人员若对不确定的地方,应与电路设计人员讨论。

网友(2019-12-26):
M为1的表示为A,M为2的表示为B,第一个M为10的表示为C1,第二个M为10的表示为C2.
如果4个可以不用一起匹配的话,可以BAB匹配,两个M为10的这样匹配:上面为Dummy C1C1 C2C2 C1C1 C2C2 C1C1 Dummy          下面为Dummy C2C2 C1C1 C2C2 C1C1 C2C2 Dummy ;形成左右对称,上下交叉。
如果4个需要一起匹配的话,可以C1C2 C1C2 C1C2 C1C2 C1C2 C1C2 C1C2 C1C2 C1C2 C1C2  B A B C2C1 C2C1 C2C1 C2C1 C2C1 C2C1 C2C1 C2C1 C2C1 C2C1;形成共质心对称匹配。
具体采用哪一种需要和前端电路商量着来

网友(2021-03-07):
我觉得电流镜在做比配的时候,考虑版图应力影响,可以10 2 1 2 10这种进行匹配布局,即使有应力影响,那同时对整组电流镜影响,减小对单个管子的影响,保证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D(2022-01-24):
引用 网友C:
可能的一种比较“完美的匹配”,是排成一排,M=1的放中间,M=2的放在旁边,然后放M=10的2个,2个M=10的管子 ...

您好!请问什么是“栅极交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什么是“栅极交叉”?

大致是这个意思:假设M1=1,M2=2,M3=M4=10,dummy为Md。则布局为:d34343434342123434343434d(即5个M3和5个M4放左边,另5个M3和M4放右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致是这个意思:假设M1=1,M2=2,M3=M4=10,dummy为Md。则布局为:d34343434342123434343434d(即5个M3 ...

学习了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致是这个意思:假设M1=1,M2=2,M3=M4=10,dummy为Md。则布局为:d34343434342123434343434d(即5个M3 ...

学习了,感谢感谢。

网友:
源放中间,镜像放两边dummy别忘记加

网友(2022-10-25):
首先电流镜都会有源头,他们的gate都是连一起的,s跟g连一起的要摆放在中间部分,其他的就按照中心对称匹配来就好

网友(2025-09-23):
d444442133333d
d444442d33333d

网友:
看工艺和电路精度来决定匹配;finfet工艺 一般来说电流镜直接放一起就可以了,可以走线简洁来放置;对于平面工艺,电流镜一般个数少(镜像管)或者源管的放中间更好;若设计考虑精度需求,那就按电路设计的m f的匹配放置,源管在中间,镜像管在左右;  所有的工艺dummy都会加!

网友(2025-12-08):
引用 网友A:
44444333332123333344444   只能这样匹配了,欢迎批评指正,一起学习。

这种虽然匹配上还可以,但放一排是不是宽长比不太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