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使用vcs添加覆盖率仿真,仿真异常!

楼主(2019-11-2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在使用VCS2017对代码进行仿真并打开覆盖率收集时,出现奇怪的错误。。。

当我使用相同种子但是不收集覆盖率,故障不会复现,分析rtl代码也发现上述的异常和代码不关联。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能看到出错的log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看到出错的log嘛?

可以看到出错的log,明显数据不正确和代码对不上!经过讨论,升级vcs版本到2018,据说可以解决问题,还没有尝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到出错的log,明显数据不正确和代码对不上!经过讨论,升级vcs版本到2018,据说可以解决问题,还没 ...

调整一下试试吧~

网友B:
我有一次遇到过加了覆盖率command和不加差距很大,后来加了一句debug_all就没有问题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看一下官方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次遇到过加了覆盖率command和不加差距很大,后来加了一句debug_all就没有问题了,你可以试试 ...

好的,我之前用的命令是debug_access+r+f ,试着用debug_all来试一下,我会及时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次遇到过加了覆盖率command和不加差距很大,后来加了一句debug_all就没有问题了,你可以试试 ...

尝试了一下,还是报错,准备更换仿真器版本

网友:
尝试把vcs降到2016或者2015版本,如果仿真结果没有问题,说明vcs2017版本有问题。如果低版本也有问题,check一下vcs coverage command

楼主:
升级到2018的vcs解决了上述问题

网友(2020-08-17):
我也遇到了,但是升级到vcsmx 2018.9版本,问题还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