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消除工艺角对基准电压的影响

楼主(2019-11-22):
求问各位大佬:

如何消除工艺角对基准源的影响?

想要基准电压在各个工艺角下都是一样的。

拜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都是MOS管,无电阻结构

你的BGR完全没有电阻??
把MOS管拆开,做成开关的电流源形式也行吧

网友A:
好像在基极与地之间串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在基极与地之间串电阻就可以了!

那请问有相关的文献或者资料吗?

网友B:
加trimming bi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trimming bit吧

请问怎么加的?是否有资料可以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trimming bit吧

管子都是MOS管,无电阻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