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ria V alt_lvds + external altera_pll + fitter problem

楼主(2019-11-23):
最近在做FPGA+DAC项目,需要采用高速差分接口,在编译时遇到如下问题:
  采用了8对差分对输出数据,其中5对约束在了一个bank,另外3对约束在了另外一个bank,编译时,如果没有另一个bank的差分对时,Fitter可以过,加上后就报图中的错误

楼主:
目前自己怀疑问题很大概率出现在不同的bank出现在对角象限中,而这种分布很可能是不允许利用同一个PLL驱动,但是Arria v手册并未明确该问题,而在stratix则说的很明确。

网友:
应该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