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icc问个route_auto和route_opt的问题

楼主(2019-11-23):
我的标准单元都是用M1出的pin
1,我直接create_fp_placement然后route_auto加route_search_repair,禁用M1用M2,M3绕线,V1孔大多直接打在M1  pin上,但drc有min area
2,用create_fp_placement,place_opt,clock_opt,route_opt,同样禁用M1用M2,M3绕线,出来的结果是M1pin全都用M1引到了m1 track上,然后再打的v1孔,所以有很多short,但没有min area错

求问各位怎么均衡一下

网友: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connect_within_pins_by_layer_name { { ME1 via_standard_cell_pins } }  route的时候加上这个试试

楼主:
m1的pin不一定在m1的track上

网友: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connect_within_pins_by_layer_name { { ME1 via_standard_cell_pin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