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SPECTRE18安装

楼主(2019-11-24):
根据:http://bbs.eetop.cn/thread-868803-1-1.html?_dsign=c306d4ce提示的方案安装IC618和SPECTRE18与CALIBRE2019,
安装的系统是CentOS7.7,经过几番努力,终于将系统安装成功,并且安装了系统,并且设置了相应的环境变量;在运行virtuoso的时候,出现以下错误:
/eda/cadence/ic618_040/tools.lnx86/bin/cdsGetOABinPath:line 29: basename: command not found
/eda/cadence/ic618_040/tools.lnx86/bin/cdsGetOABinPath:line 31: dirname: command not found
/eda/cadence/ic618_040/tools.lnx86/bin/cdsGetOABinPath:line 32: [: =: unary operator expected
/eda/cadence/ic618_040/tools.lnx86/bin/cdsGetOABinPath:line 62: basename: command not found
/eda/cadence/ic618_040/oa_v22.60.019/bin/oaGetLibPath:line 88: tr: command not found
/eda/cadence/ic618_040/oa_v22.60.019/bin/oaGetLibPath:line 100: dirname: command not found
/eda/cadence/ic618_040/oa_v22.60.019/bin/oaGetLibPath:line 114: //bin/runEx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virtuoso:   ERROR: The command/eda/cadence/ic618_040/oa_v22.60.019/bin/oaGetLibPath returned an empty value.
virtuoso:    INFO: Note that OpenAccess (OA) requiresrunning the Configure phase.
virtuoso: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and Configuration Guide" before
virtuoso:          you complete the configuration step.This manual is included with
virtuoso:         the Cadence product documentation.

按照提示检查了OA的安装,并重新进行了配置,没有任何改善;
请求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我看了下cdsGetOABinPath就是个shell script,basename和dirname都是/bin下面的命令,你的CentOS装的有问题吧?

网友:
如果安装包是全的,基本上都是系统却库

网友(2021-03-08):
怎么 解决的这个问题cdsGetOABinPat oaGetLibPath 有变量没找到? 我也遇到了。谢谢

网友:
环境变量配置有问题吧

网友:
我解决这个问题了,请看这个帖子:export PATH=$PATHCDS/bin     我手输这个PATH的时候 忘记加上 ¥PATH了

网友:
我解决这个问题了,请看这个帖子:export PATH=$PATHCDS/bin     我手输这个PATH的时候 忘记加上 $PATH了,或者这里的$符号 没用对,要手写,别复制

网友:
上边的回复有问题,重新说下 其实就是配置文件没有写正确,经历一遍就知道了:
我遇到的这两个cdsGetOABinPat oaGetLibPath没找到值的原因是 启动的配置文件的 PATH变量 那里写错了。我的是没在export PATH=/*/*:$/*   这里加上 $PATH,软件找不到你账户的一些信息变量值。你找个别人的配件文件看看怎么写的 PATH 路径就晓得了。最好配置文件自己手打,不然有什么符号在linux下看不见,尤其是$符号,键盘小写状态打出来是¥(人民币),大写状态打出来才是$(美元)的 linux符合的标点符号。

你也可以看下 下边帖子的5楼,楼主自己也明白出了什么问题了。
http://bbs.eetop.cn/thread-454660-1-1.html

网友(2021-12-08):
这个文件包中的那个1patch.sh  乱码  怎么解决的 有可行的 分享下 谢谢 !

网友(2023-10-23):
IC618安装在服务器和虚拟机是两个不同的安装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