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积分电路的稳定性分析

楼主(2019-11-24):
      最近在做某个电路系统时需要用到积分电路,而在对该积分器的反馈环路进行stb分析时却得到如图结果:存在2个0dB点,环路相位从-90度变化到-270度。根据稳定性判断条件,-180度时环路增益远大于1,按理来说应该是不稳定的。
      随后对积分电路的环路传输函数手动计算,其过程如下。问题在于,积分器的RC组成的极点与运放自带的主极点必定会导致环路相位产生180度的相移,使得在0dB初增益大于1。为了验证是否振荡,我对电路进行瞬态仿真,输入信号频率为环路相移为180度的频率。同时加入了瞬态噪声仿真。然而瞬态仿真的结果却是没有振荡。希望大家能帮忙解答我的疑惑,谢谢。

网友(2020-04-14):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A(2022-04-04):
楼主你这里理解错了,RC提供了一个零点一个极点,相位正好抵消的,剩下就是运放的极点,相位裕度是90度,所以稳定性很好。环路初始相位-90是因为环路是负的,所以首先有个-180的初始相位,RC在f=0处有个零点,所以一开始的相位就是-180+90=-90.

网友(2023-09-08):
请问 为啥RC既提供了一个零点一个极点,相位正好抵消?

网友(2023-11-14):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最近也在做一个积分器,希望能够请教一下!

网友(2024-05-13):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么?我最近也在做的积分器,环路stb仿真得到的结果和您的类似,可以请教一下么?

网友B(2024-11-06):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里理解错了,RC提供了一个零点一个极点,相位正好抵消的,剩下就是运放的极点,相位裕度是90度,所 ...

您好,我推导出来RC有源积分器的环路增益为下图最后一行表达式,根据这个来理解您解释的稳定性,对吗?
如果RC的极点大于运放的极点,RC产生的零点和运放极点抵消,剩下RC的极点,这种场景也是存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推导出来RC有源积分器的环路增益为下图最后一行表达式,根据这个来理解您解释的稳定性,对吗?
...

补充图片

网友:
回帖不知道如何上传图片

网友:
最后尝试一次

网友(2025-02-12):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里理解错了,RC提供了一个零点一个极点,相位正好抵消的,剩下就是运放的极点,相位裕度是90度,所 ...

您好我最近也在做积分器,看了您的回复我感觉懂了一点,但是还有些疑问想请教一下:
1.从电路传输函数怎么理解RC在f=0有一个零点呢,如果直观来看输入sin输出cos确实是积分电路的功能,但是表达式看不出来低频零点在哪。
2.这个帖子里面,我理解的也是相位到-180就会震荡,我的理解是当相位达到-180返回输入端就会形成正反馈,从反馈的角度来看就是会震荡的,为什么在积分器里不会呢?这个跟电路起始相位是-90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之前做了一个有源RC积分电路,最近在做笔记总结,我发现如果直接对电路进行stb环路仿真的话,得到的波特图其实是开环传递函数的,就是楼主的那个结果。
      从理论的开环传递函数来看,其存在一个原点处零点,和两个左平面极点。因为输出与输入相反,初始相位为-180°,且存在原点处零点,因此在低频处90°的相移增加,因此初始相位为-180°+90°=-90°。
      同时,由于是零点,环路增益会升高,当遇到第一个极点频率时,增益开始保持稳定,但相位开始下降。当遇到第二个极点频率时,增益下降,相位继续下降。
      记开环传递函数的零极点分别为fz1、fp1、fp2。若有fp1>>fz1,那么在增益升高阶段,环路增益会增加的足够高,若有fp1<fp2,那么必然存在10fp2频率处相移180°的情况,因为在极点频率处,增益开始以-20dB/十倍频下降,即在fp2频率处,增益开始下降,如果之前增加的增益超过20dB那么必然存在相位裕度≤0°的情况。
       根据上述分析,要想其开环传递函数的相移不超过180°,那么就需要使得fp1不能超过太多,但这个着实无法人为控制,因为从传递函数来看,零点处的放大倍数为0,转换为20dB的话就是一个无穷小的值,根本无法量化为fz1和fp1的频率关系。
       然后,再说一下为什么这个积分电路能正常工作,在我看来,在开环分析过程中,忽略了环路电容对运放负载的影响,因为负载会影响运放的频率特性嘛,将运放视为一个跨导为gm,输出阻抗为Rout,负载电容为Cload的小信号模型,画出整个电路的小信号分析电路,构建其传递函数,通过这个传递函数来分析其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里理解错了,RC提供了一个零点一个极点,相位正好抵消的,剩下就是运放的极点,相位裕度是90度,所 ...

3楼说的对,loop gain: LG=A(s)sRC/(1+sRC),Sz=0,Sp=1/RC

网友(2025-04-18):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推导出来RC有源积分器的环路增益为下图最后一行表达式,根据这个来理解您解释的稳定性,对吗?
...

我觉得稳定性还是要看-360°时候的gain,而不是作者说的-270°。

网友(2025-09-29):
stb仿真时,+180°和-180°等效(从相位角度上理解都属于反向)。所以你stb的PM应该分别看0°和-360°,对应下来两个0dB点对应的PM应该都是稳定的,所以稳定性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