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异步reset端接了同步之后的reset

楼主(2019-11-25):
如果异步reset端接了同步之后的reset,并且reset的时候时钟不停止,那么是不是reset是不起作用的?这个问题可能问的有点傻了,我是觉得没影响,但是因为看到了别人的注释专门有这个,并且spyglass会有warning,所以问一下

网友:
了解下异步复位和同步复位的概念,了解清楚了你的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多看点语法书,加油

网友:
如下代码方式就解决问题了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ign
    if(~rst_n) begin
    end else begin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