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器件版图不显示

楼主(2019-11-25):
器件版图不显示,老是显示pcellEvalFailed
: Error kept in "errorDesc" property of the label "pcellEvalFailed" on layer/purpose "marker/error" in the submaster.
*WARNING* (DB-270001): Pcell evaluation for tsmcN65/mimcap_woum_rf/layout has the following error(s):

网友:
版图所用工艺对应的display.drf没有merge,图片里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解决方法也说了。通常应将所需的display.drf文件放到启动icfb时的目录

网友:
或者是这个库的technology attachment还没设置成PDK器件库的technology。

网友:
指定tech lib就好了啊。其实pdk里面有一个初始化脚本,指定了model、显示文件等等的默认路径。只要指定了techlib,就能自动加载。

网友(2024-06-06):
贴个相似的问题,在画版图的过程中,软件崩溃之后出现和楼主类似的情况,但是一些FGR(FluidGuardRing)不显示,显示出一些调用函数有问题,于是通过在CIM窗口输入vfoGetVersion()查看了一下版本结果发现virtuoso软件版本不对,修改了cshrc环境变量之后使用正确版本打开就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