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种工作模式的芯片,如何时序约束与综合?

楼主(2019-11-25):
      芯片有三种工作模式,通过两个端口的电平去设置。功能模式下时钟较高,在调试模式和扫描模式下,时钟是工作模式的十分之一。
      目前是通过set_case_analysis 设置芯片在工作模式,以工作模式的时钟进行综合,但是扫描模式和调试模式的时序路径和工作模式是不一样的。导致综合满足的时序只会满足工作模式的时序路径,而对调试模式和扫描模式的时序路径没有进行约束和检查。未约束的调试模式和扫描模式因为时钟频率较低setup容易满足,但是就怕hold会存在违例。
      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够让DC约束所有的工作模式然后综合?

网友A:
我也对这个问题蛮好奇,是不是case analysys  设为 function mode 跑一边, 然后设成 test mode/scan mode 再跑一遍?

网友B:
路径不一样用set_case_analysis。路径一样频率不一样用最快频率约束。
hold在版图阶段保证,dc阶段要满足setup。

网友:
学习一下。不同模式下的时序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对这个问题蛮好奇,是不是case analysys  设为 function mode 跑一边, 然后设成 test mode/scan mode  ...

这样应该不行,DC一次编译只用到了一种约束。后面的编译为了满足时序要求又打乱了原来的时序通过的综合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径不一样用set_case_analysis。路径一样频率不一样用最快频率约束。
hold在版图阶段保证,dc阶段要满足se ...

存在多个不一样的路径,set_case_analysis后再编译保证setup?

网友:
Genus 支持 MMMC (multi mode multi corner).  Synopsys Designer Compiler 换了个叫法, MCMM, 本质是一样的。

网友(2020-11-04):
引用 网友B:
路径不一样用set_case_analysis。路径一样频率不一样用最快频率约束。
hold在版图阶段保证,dc阶段要满足se ...

请问会存在两个mode下面路径一样的path吗

网友(2025-08-26):
综合时不需要关心 Hold 违例

网友:
你create两个时钟进去, 然后对这两个时钟互相设置为false_path
create_clock -name clk_A -period 10 [get_ports clk_A]
create_clock -name clk_B -period 15 [get_ports clk_B]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locks clk_A] -to [get_clocks clk_B]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locks clk_B] -to [get_clocks clk_A]

网友:
用create_scenario声明两个场景,不同场景下读入不同的sdc文件(sdc里面用set_case_analysis声明芯片不同的工作模式),然后再compile_ultr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