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C-MOSFET可以用于做功率放大管吗?

楼主(2019-11-25):
各位大佬,最近刚接触SiC-MOSFET,但是看了很多文献都是写SiC-MOSFET作为开关管使用,各类驱动也是用于增强瞬态特性的。所以我想请问,SiC-MOSFET可以用于放大管吗,例如用于功率放大的输出级Class A?(目前以Cree公司的C2M0080120D的LT-Spice为例)

网友A(2020-01-07):
应该不可以叭,用作开关管和功率管的器件参数要求好像不一样

楼主(2020-02-10):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叭,用作开关管和功率管的器件参数要求好像不一样

能具体说说吗?就是没有找到SiC-MOS用作线性输出级的,都是用在开关输出级。

网友(2020-05-09):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就是没有找到SiC-MOS用作线性输出级的,都是用在开关输出级。
...

SiC MOSFET属于大功率器件,相比普通放大管来说,器件尺寸、体积会大一些,栅极电容较大,通常需要驱动电路实现快速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