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2lvs如何把pin 的input/output 信息导入到CDL

楼主(2019-11-25):
在用v2lvs把verilog 转成CDL的时候有什么option 可以把verilog里面的input/output信息一起转出来吗?

网友:
为什么要转这个?

网友A:
.* PININFO不是包含了这个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 PININFO不是包含了这个信息

我转出来没有包含哎, .* PININFO 需要有特定的option 才可以带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转出来没有包含哎, .* PININFO 需要有特定的option 才可以带着吗
...

只看到有些IP的cdl有这个,可能是layout工具转出来的,不是v2lvs转出来的;确实没查到v2lvs有类似option;况且.*是注释的的,有没有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