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原理图中的飞线设置

楼主(2019-11-25):
【求助】cadence ic617版本,原理图schematic里,不同的器件上有同样名称的线,因为两个器件摆放位置较远,点亮后想用飞线(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称做飞线)将它们连起来,方便查看,这个设置应该在哪里?原来一直用的快捷键,现在没有了,不知道到哪儿去找?请指教。

网友A:
L(小写),设成同名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小写),设成同名线就行

不好意思啊,我可能没表达清楚,我希望我在点亮某个名称的线时,有个操作,可以使这些同名的线有实体的线连结(本来可能是东一个,西一个),然后,取消这个操作,线就消失,恢复原来的状态

网友B:
菜单View-->Net Highlighting
不过这个是鼠标放到线上才有飞线显示,鼠标移走就没了,难道还能一直存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单View-->Net Highlighting
不过这个是鼠标放到线上才有飞线显示,鼠标移走就没了,难道还能一直存在吗? ...

我原来用的软件,不记得是cadence的第几版了,就是可以的,但我一直用的是快捷键,所以现在不知道去哪儿找了

网友C:
先点亮你想看的线然后Ctrl +m然后点第一个。    或者你要是617版本那个highlights 的使用可以卡bug 放在线上出现高亮的同时按住9这个飞线不会消失!

网友D(2021-07-15):
帅哥,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嘛,我现在也被这个问题困扰。电亮之后不能产生飞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帅哥,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嘛,我现在也被这个问题困扰。电亮之后不能产生飞线了 ...

楼上的第二种方法可以用

网友(2022-06-29):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可能没表达清楚,我希望我在点亮某个名称的线时,有个操作,可以使这些同名的线有实体的线 ...

在电路图里按9+F3,然后勾选all,就能达到你的要求了

网友E(2022-08-02):
之前我做过一个配置,可以多个飞线,在配置文件上,alias

网友:
看起来这个功能很方便啊,坐等大神,mark~

网友(2023-08-22):
引用 网友E:
之前我做过一个配置,可以多个飞线,在配置文件上,alias

兄弟还记得怎么搞吗?没有这个突然不习惯了

网友:
找到操作方法了吗

网友F:
蹲一下大佬,之前公司一直在用这个飞线,现在的公司这个快捷键没了很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蹲一下大佬,之前公司一直在用这个飞线,现在的公司这个快捷键没了很不习惯 ...

4楼

网友:
4楼办法,有时候没有飞线,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我咋记得这是618的功能

网友G(2024-03-06):
引用 网友B:
菜单View-->Net Highlighting
不过这个是鼠标放到线上才有飞线显示,鼠标移走就没了,难道还能一直存在吗? ...

我现在有个问题,是鼠标靠近会亮,相同连接的net也会亮,但是那个飞线不显示了(电路比较大时不方便)

网友:
我也是,换了公司就没了

网友H(2024-04-06):
揿 "o" 打开 Display Options , 把  Connect By Name Highighting  打开 就有 飞线了,

网友:
按o,nynamic net highlightling 打开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揿 "o" 打开 Display Options , 把  Connect By Name Highighting  打开 就有 飞线了,

感谢解答!!!!!!

网友(2024-08-16):
引用 网友E:
之前我做过一个配置,可以多个飞线,在配置文件上,alias

想请教一下怎么操作

网友(2025-04-10):
引用 网友C:
先点亮你想看的线然后Ctrl +m然后点第一个。    或者你要是617版本那个highlights 的使用可以卡bug 放在线 ...

正解,感谢大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有个问题,是鼠标靠近会亮,相同连接的net也会亮,但是那个飞线不显示了(电路比较大时不方便)
...

这个问题我也有过,你重启一下cadence就好了,如果想要飞线一直存在的话,你用netlighting,然后按9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我也有过,你重启一下cadence就好了,如果想要飞线一直存在的话,你用netlighting,然后按9就可 ...

好的谢谢

网友(2025-09-10):
引用 网友H:
揿 "o" 打开 Display Options , 把  Connect By Name Highighting  打开 就有 飞线了,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