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 LVS Extraction Report Warning 的问题

楼主(2019-11-26):
LVS 跑完显示是绿色的笑脸,并且没有显示Error。 但是出现一些Warnings。(如图所示) 请教各位大佬,这些warnings会影响结果吗? 需要进行更改吗?

LVS Extraction Report

LVS Extraction Report

网友:
电学上是没错的,但是数据库比较乱,有很多pin的定义是多余的,有可能是版图中未删除的而且没有被金属覆盖的pin层。

网友:
建议还是查一下版图,感觉也可能是有一些冗余的label layer

网友(2020-02-06):
如报告所述,有Lable没有落在相应金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