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控制高速ADC采样

楼主(2019-11-26):
请教个问题,8路时钟,每路相位相差45°,通过多路选择器选通一路时钟驱动高速ADC,那么会采到8路的正弦波数据,那能通过FPGA把这8路的正弦波数据合成一路正弦波吗?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8路合成一路是什么意思,是选一路输出,还是使用多相同频时钟提高采样频率?

网友A:
可以合成的,但是由于不能做到8路时钟的相位严格的45度等分,所以输出信号上会混有较高的时钟谱线,SFDR也不会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合成的,但是由于不能做到8路时钟的相位严格的45度等分,所以输出信号上会混有较高的时钟谱线,SFDR也 ...

可以方便加个qq吗?目前遇到一个问题,需要大佬的帮助。
ps:924440352

网友B:
原理上是可以的,但是需要精准的控制八个采样时钟相位。如果时钟频率比较高不好控制,用数字滤波器也可以滤出来。不过我没试过数字滤波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单看论文的话效果似乎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是可以的,但是需要精准的控制八个采样时钟相位。如果时钟频率比较高不好控制,用数字滤波器也可以滤 ...

而且做4合一或者2合一的才比较常见吧!八合一的很少见呐

网友:
速度到底多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