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里面SCL是周期性的吗?

楼主(2019-11-26):
I2C Spec里面 SCL的时序要求为
1. SCL 周期 0~400kHz
2. SCL low period > 1.3us
3. SCL high period > 0.6us

那么这个SCL是周期性的?(从Start开始到Stop结束)

1) Start以后,Master发8个data,这8个SCL CLK应该是周期性的,而且实测波形也好像是这样
2)8个data之后的ACK 周期,似乎就不是的了,从上图感觉其SCL的Low period变长了点
我觉得SCL为周期性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因为我只要ACK和data 满足你的Setup和Hold时间,即可正确的握手,又何必需要把SCL的Low period拉长呢

但是从实测波形来看,却又不像是周期的

网友A:
我记得scl类似clk吧,sda是data,但是I2C是双向的,所有有些时候scl会出现Z态

网友B:
IIC的SPEC讲的听清楚的,时钟只在传输测时候由请求的一方发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scl类似clk吧,sda是data,但是I2C是双向的,所有有些时候scl会出现Z态

谢谢解答,如图我红框标识,SCL Low period 偏长,我的理解SCL出现Z态,应该是被4.7k电阻拉高吧,但这里却是SCL为低的时间偏长

我们的芯片目前不控制SCL,感觉应该只有为高或为低,2个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如图我红框标识,SCL Low period 偏长,我的理解SCL出现Z态,应该是被4.7k电阻拉高吧,但这里 ...

如果你的芯片只是作为I2C slave的话,那你应该去看看外接的芯片,因为SCL是由master控制的,是否是严格的周期波形都得看master了

网友:
差别不大,数据和Clock的沿匹配的工作。 但是一组8比特后有判断ready否的时间,所以出现不规则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IIC的SPEC讲的听清楚的,时钟只在传输测时候由请求的一方发起

嗯,谢谢解答,那我的理解,传输时才有SCL,应该在Start和Stop之间。
图中标红框的是ACK应答之后的Low period,肯定是还在传输数据,为何SCL就拉长了变成非周期的呢
我怀疑我们买的适配器本身就有问题,问了厂家为何这里要把SCL low perid 拉长,不给答复。我们现在使用适配器(买的)+Slave芯片(自己设计的)在测试

网友C:
I2C的SCL并不是严格的周期和占空比,因为是靠总线上的信号线与获得,只要有一方不释放低电平,SCL就为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I2C的SCL并不是严格的周期和占空比,因为是靠总线上的信号线与获得,只要有一方不释放低电平,SCL就为低。 ...

谢谢,在单master的情况下,在Start和Stop之间,我目前的理解SCL是周期性的,原因如下:

网上看到的用System Verilog写的Master 的VIP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在单master的情况下,在Start和Stop之间,我目前的理解SCL是周期性的,原因如下:

网上看到的用Sy ...

你这是纯验证的思维,实际的I2C应用是软硬件联合完成的,作为点对点的I2C master,软件配置一个byte写入硬件FIFO或者寄存器,硬件才开始按照预设的周期toggle scl和sda,所以在MASTER发送完地址byte后,接收到slave的正确ack时(这个时间就是你看到的低电平被拉长的时间)才会把待发送的下一个byte写入硬件FIFO或者寄存器,所以SCL从视觉上看是多拉低了一会,主要是软件在这个时间参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纯验证的思维,实际的I2C应用是软硬件联合完成的,作为点对点的I2C master,软件配置一个byte写入 ...

I2C的时序是由master控制,所以我这边只能猜测,以下几点是猜测SCL为周期性的原因

1. 根据Verilog描述得到,完整的如附件,附件是Master的System Verilog描述

(描述完全错误)2. 如果Master接收到ACK信号才继续发送SCL信号,那么未接收到ACK信号时,SCL信号应该被拉高,而不是把SCL Low period时间加长

若SCL low period时间加长,且一直接收不到ACK信号,那Slave岂不是要一直把SCL拉低,这样我觉得是不合理的,因为Slave不响应Master,则Master就应该放弃与Slave握手,不然一直把总线占住,其他可以通讯的设备不就无法通讯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I2C的时序是由master控制,所以我这边只能猜测,以下几点是猜测SCL为周期性的原因

1. 根据Verilog描述得 ...

听你这么讲,你应该没仔细阅读过I2C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你这么讲,你应该没仔细阅读过I2C的协议。

嗯,不好意思,我的第二点猜测所写完全是不知所云了。。抱歉,我再整理下

1. 第8个SCL 上升沿,Slave接收到第8个data

2. 第8个SCL下降沿之后Low period(假设下降沿在上升沿之后),Slave 通过把SDA拉低应答

3. 第9个SCL上升沿来临时,Master要检测到SDA为低,才算Slave应答OK。

4. 第9个SCL上升沿应答成功,为啥第9个SCL下降沿之后的Low period要特地拉长呢?

请看下图,谢谢

网友(2024-12-10):
i2c接口是scl的下降沿发送数据,上升沿采样;数据传输时,scl为高电平时不允许sda发生变化,所以数据的arrive time最大为t_low-t_hddat,所以t_low越短对时序要求越严格,为了提高通讯速率可以在满足要求的最短t_low时间下适当缩短t_high的时间,这样可以进一步提升通讯的速度。可以发现,在协议规定的400k速率下,也是t_low大于 t_high.

网友(2025-04-16):
引用 楼主:
嗯,谢谢解答,那我的理解,传输时才有SCL,应该在Start和Stop之间。
图中标红框的是ACK应答之后的Low pe ...

请问你们设计的slave的sda,scl PAD也是自己设计的吗?如果是,是否考虑到了iic总线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