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的cds.lib

楼主(2019-11-26):
[求助】cadence的cds.lib文件中,#Removed by ...这一行是什么意思,求指教。

网友A:
#号是把这一行注释掉了

网友B:
你执行过删除,系统记录了一下,这行注释掉了,忽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号是把这一行注释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执行过删除,系统记录了一下,这行注释掉了,忽略就行了

网友:
two signs "-" comment t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