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算法

楼主(2019-11-26):
假设我有两组数据
一组是pin 的坐标 A {a1 x1 y1} {a2 x2 y2}.....
一组是pad坐标 B {llx1 lly1 rtx1 rty1} .....
现在目标是如果A 在B 里就输出 某A in B, 如果B里没有pin 就单独输出B 坐标
目前我是用foreach (foreach(if (print)))
但是这种结构会把不符合条件的输出多次
请教大神这个该用什么算法

楼主:
还是得靠自己啊。
在后面加一个变量,在第一个foreach 里面判断这个变量要不要输出

但是这种算法很慢,没有效率
还是希望有人提供一个更有效率的算法

网友A:
问一下楼主用什么语言来实现呢,skill吗

网友B:
如果只是想去掉重复的输出 对最后结果做一下unique就好啦;
除非你的pad和pin是一一对应, 只要不match立刻输出, 然后break 进入下一次循环; 否则pin就会一个个的比过去 输出很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想去掉重复的输出 对最后结果做一下unique就好啦;
除非你的pad和pin是一一对应, 只要不match立刻 ...

unique 怎么做?
我加了break 但是速度还是很慢
我有25万个label ,26万个pad
需要找到没有label 的位置,同时需要把有label的pad 中心点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用什么语言来实现呢,skill吗

没有用skill
用tcl + calibredrv

网友C:
第一反应是用hash函数
你可以对下table相关函数
先对每个pad判定一遍有什么pin 再吧pin和pad存到一个hash函数保存 再对外判定输出

网友D:
tcl里面有lsearch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反应是用hash函数
你可以对下table相关函数
先对每个pad判定一遍有什么pin 再吧pin和pad存到一个hash函 ...

啊,还要用hash啊
tcl 里怎么用hash?

楼主:
引用 网友D:
tcl里面有lsearch

lsearch 好像不行哦,因为后面要给一个匹配条件。
而且我还需要判断点坐标 是否在一个rectangle区域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lsearch 好像不行哦,因为后面要给一个匹配条件。
而且我还需要判断点坐标 是否在一个rectangle区域内。
...

数据导出成一定格式用python最后读回去吧,python网上查查应该就有类似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