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VCO,pin换成port后不能振荡了

楼主(2019-11-26):
用cadence仿真振荡器,端口从pin换成port后不能振荡了

瞬态设置

瞬态设置

原理图

原理图

换成port后不能振荡

换成port后不能振荡

楼主:
这个是用pin Va,Vb作为输出的振荡波形

楼主:
器件参数全部都没改,就只是pin换成两个port就不能振荡了

楼主:
帮帮我吧

网友A:
port有阻抗,如果你没有设置default为50ohm ,相当于vco输出加重载,而且没有搁置,dc都不会对的。

网友B:
楼主是用 nport 吃SP文件当电感。
你首先验证下 nport 的正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 nport 吃SP文件当电感。
你首先验证下 nport 的正确性。

nport是对的,验证过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有阻抗,如果你没有设置default为50ohm ,相当于vco输出加重载,而且没有搁置,dc都不会对的。 ...

好的,谢谢了,参数只能去重新优化了

网友(2022-11-01):
我也是加nport不起振,这个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把最大步长设置成500f或者给初始点都可以起振,但是加噪声就是不起振

网友(2023-07-09):
引用 楼主:
nport是对的,验证过了,谢谢了

如何验证nport对不对呢?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是如何解决的呀

网友(2025-03-16):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rt有阻抗,如果你没有设置default为50ohm ,相当于vco输出加重载,而且没有搁置,dc都不会对的。 ...

怎么设置nport阻抗为50ohm啊

网友:
我是把interpolation method 改为bbspice就能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