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的赋值有什么用处,见下图

楼主(2019-11-26):
在下面代码中,我觉得add_cnt完全多余啊,为什么不直接用hsync,非要加一个赋值语句用add_cnt来代替hsync,请路过的大神指点迷津
always @(posedge p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cnt <= 0;
    end
    else if(add_cnt)begin
        if(end_cnt)
            cnt <= 0;
        else
            cnt <= cnt + 1;
    end
end
assign  add_cnt     =       hsync;
assign  end_cnt     =       add_cnt && cnt == 3-1;

网友A:
我觉得是出于代码易读性和可维护性考虑。
add_cnt表示计数条件;end_cnt表示计满清零条件。
如果后面计数条件变化了,只需要以下语句:
assign add_cnt = hsync;
计数部分代码不用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出于代码易读性和可维护性考虑。
add_cnt表示计数条件;end_cnt表示计满清零条件。
如果后面计数条 ...

谢谢您的指导,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源代码确实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再修改的

网友(2020-05-14):
这代码最后一句可读性也太差了,后面几个条件混在一起,什么也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