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欲度曲线从0开始?

楼主(2019-11-26):
在仿真AC曲线的过程中,发现相位曲线一开始是0,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23-05-06):
后仿真带来的OUT到INP和INN的寄生电容CC不对称导致的。
这个跟仿真器算法有关,Spectre很容易复现。
即使真的出现这个情况还是稳定的,参见Razavi第二版教材的奈奎斯特图。

demo中,左右两侧的行为OTA都加了从outp到inp的叠加series的一点电压,引入非对称。但是左图是从outp引入的,在Vprobe (vdc, vdc=0)右边。右图是在Vprobe右边引入的。扫描Sweep 那个引入非对称的gain,0 0.9m 0.99m 1m 1.01m 1.1m,都是局部非常小的正反馈,不影响负反馈大局。
可以看到左图仿真的,【部分gain下】phase从0°开始。右图则始终从180°开始。

dcOp分析工作点的时候,是不带那个非对称的OUTP到INP较大的寄生电容的,确切的说任何电容都不带。
但是AC分析(STB)分析是带的。这个差别,可能是导致部分corner出现phase从0°开始的原因。

参见帖子:
https://designers-guide.org/forum/YaBB.pl?num=1182388268/4#4
参见DEMO:
https://designers-guide.org/foru ... ircuit_loopgain.pdf

楼主(2019-11-27):
这个时hspice stb的仿真结果,在扫描电源电压时发现

网友B:
建议检查DC,可能这时候电路偏置已经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检查DC,可能这时候电路偏置已经不正常了

看过ICMR,都是合适的,偏置电压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C:
仿真器输出结果的问题,应该电路是正常的

网友D:
检查一下是不是正反馈了,负反馈是从1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器输出结果的问题,应该电路是正常的

谢谢!有请教过几个大神,也是这个说法。

就是想再深入了解一下,看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有没有再研究过这种情况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是不是正反馈了,负反馈是从180

谢谢!这个没有问题的,单位增益负反馈连接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仿真器计算pm时出bug了  没事的

网友E(2019-12-28):
在仿真带隙环路稳定性,不同corner仿真时,出现类似的情况,有的从0deg开始,修改偏置后可以解决。具体原因不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仿真带隙环路稳定性,不同corner仿真时,出现类似的情况,有的从0deg开始,修改偏置后可以解决。具体原因 ...

好的,谢谢分享!
我这里的现象是:原来OP在大概2.8V下工作,直接迁移到大约5.5V下工作。(耐压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2-09-07):
我也遇到过这类问题,低压下会出现这种,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2-11-14):
高压下就是会出现这个0°开始的现象,不过不影响电路整体功能的。

网友:
应该是没问题的,我的理解是仿真器不同对于计算负号提取导致的,本质还是要看相位变化量和180度的差,并不影响相位稳定裕度的判断

网友:
说明你有个原点处的极点。参考自动控制原理,只要不穿越0度线,或者穿越了再在gain=1之前穿回来就是稳的

网友:
不用担心,遇到很多次了流片没问题,直接无视因为确实不是知道触发什么条件让结果这样,仅供参考,水平有限

网友F(2023-10-13):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是在改变温度时,也遇到这个相位从0°开始的情况了,在温度为27度下,相位是180,温度为80度,相位从0开始,很奇怪

网友H(2024-01-10):
引用 网友G:
我是在改变温度时,也遇到这个相位从0°开始的情况了,在温度为27度下,相位是180,温度为80度,相位从0 ...

我在仿真LDO使用理想源作为负载时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将理想源替换为理想电阻后恢复了正常。推测是理想源影响了计算中iprobe器件电流方向的确立,以两个极点一个零点的结构为例,在次极点稍前于零点时,PM从0开始;零点前于次极点时PM曲线从180开始;反转点就在次极点与零点在最高精度时完全抵消的情况下。不清楚该现象的具体原因,但我想你应该是遇到了与我相似的情况,使用了理想源作负载,随着温度变化恰好改变了次极点零点的先后位置,出现了这种情况,推荐使用理想电阻作为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在仿真LDO使用理想源作为负载时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将理想源替换为理想电阻后恢复了正常。推测是理想源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前后仿都是使用的理想电路,但是我是前仿没有发现问题,后仿发现了问题,怀疑是寄生导致的

网友I:
你是不是线性跨导环的 结构啊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瞬态验证无妨即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是不是线性跨导环的 结构啊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瞬态验证无妨即可

你好,我仿真跨导线性环也出现了这个右半平面极点的情况,请问您知道这个现象的原因吗?以及为什么瞬态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好,我仿真跨导线性环也出现了这个右半平面极点的情况,请问您知道这个现象的原因吗?以及为什么瞬态这 ...

这种论坛里有人说过,大概率是vds太大导致的,你试试降低vds

我说瞬态的意思是 你瞬态结果没有问题的话,AC从0开始就没有关系,以瞬态结果为准就好了

网友:
0就是正反馈,可能跟你仿真搭建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论坛里有人说过,大概率是vds太大导致的,你试试降低vds

我说瞬态的意思是 你瞬态结果没有问题的话 ...

感谢回答,我是共模环路的响应出了这个问题,但我瞬态给个阶跃看没什么问题,按理说dc处不应该正反馈,否则仿真应该收敛不了

网友K(2024-03-28):
引用 网友A:
后仿真带来的OUT到INP和INN的寄生电容CC不对称导致的。
这个跟仿真器算法有关,Spectre很容易复现。
即使真 ...

这几天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现在是单抽C的时候,相位正常,然后抽R才会出现这种相位从0开始的现象,看起来不是寄生电容导致的。我目前认为的是电源和地上的电阻R太多,电源和地不再是虚地,从而出现多个环路出现导致计算错误。我看你发的链接里面好像没有讨论这个问题,请问这边有更详细讨论的帖子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几天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现在是单抽C的时候,相位正常,然后抽R才会出现这种相位从0开始的现象,看 ...

我也遇到类似的后仿问题,R全提,相位曲线从0开始,过滤0.1ohm以下,就正常,请问相位曲线从0开始同时DC gain有下降很多吗,目前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我也遇到类似的后仿问题,R全提,相位曲线从0开始,过滤0.1ohm以下,就正常,请问相位曲线从0开始同时DC  ...

没解决,我又尝试去跑AC仿真,发现AC仿真的结果也不对,然后让AC结果与瞬态结果对比,发现那些相位出错的corner,AC和瞬态的结果对不上。看AC仿真结果,相位出错的corner是输出信号通过电源耦合回了第一级,再回到输出,构成正反馈。我跑AC的时候看到电源上的增益非常大,这显然是算错了。最终我是认为仿真器出错,就没有深究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没解决,我又尝试去跑AC仿真,发现AC仿真的结果也不对,然后让AC结果与瞬态结果对比,发现那些相位出错的 ...

那想问下后仿只是相位曲线不太正常,幅度曲线呢,我仿真发现同时低频增益有二十多db的drop,想了解你的情况作下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想问下后仿只是相位曲线不太正常,幅度曲线呢,我仿真发现同时低频增益有二十多db的drop,想了解你的情 ...

我的增益没有掉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遇到类似的后仿问题,R全提,相位曲线从0开始,过滤0.1ohm以下,就正常,请问相位曲线从0开始同时DC  ...

你的问题可能是gmindc导致的,当gmindc留空时,默认使用gmin的设置值。

建议提取R+C+CC时设置0.5Ω以下均merge,0.05Ω以下 drop,降低插入gmindc带来的低频增益下降的影响。

网友(2024-05-13):
引用 网友I:
这种论坛里有人说过,大概率是vds太大导致的,你试试降低vds

我说瞬态的意思是 你瞬态结果没有问题的话 ...

你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帖子吗

网友(2024-09-11):
引用 网友I:
你是不是线性跨导环的 结构啊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瞬态验证无妨即可

为啥线性跨导环会导致这样呢?

网友(2024-12-03):
不错的,这个解释多么的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是不是线性跨导环的 结构啊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瞬态验证无妨即可

做跨导线性环确实后仿出现这个问题了,相位曲线从0开始呈凸状,但相位裕度没事,求教为什么translinearloop会导致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