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pyglass报错,求解释

楼主(2019-11-26):
请问在用spyglass进行lint检查的时候,报出 例化的单元 no definition是什么意思?

错误报告

错误报告

网友A:
就这个module没有吧。你再看看你的设计文件输入全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module没有吧。你再看看你的设计文件输入全没

是有的,在rtl list里面有导入,在verdi上也是可以trace到这个模块的

网友B:
估计是这个模块里面有spyglass不支持的语法,所以不认,verdi如果加了sv语法选项,则会对语法检查变的很宽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这个模块里面有spyglass不支持的语法,所以不认,verdi如果加了sv语法选项,则会对语法检查变的很宽松 ...

找到原因了,是我把这个添加到了ignore,但是在top文件里面又调用了它,所以报了这个错误,不过这种我要去怎么解决呢,如果我注释掉ignore,报的错误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module没有吧。你再看看你的设计文件输入全没

找到原因了,是我把这个添加到了ignore,但是在top文件里面又调用了它,所以报了这个错误,不过这种我要去怎么解决呢,如果我注释掉ignore,报的错误更多了……

网友A:
这个模块必须的话,注释掉ignore。排查其他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必须的话,注释掉ignore。排查其他错误。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必须的话,注释掉ignore。排查其他错误。

求问大神,我现在需要把spyglass lint检查报告的warning升级为报告程ERROR,我要怎么操作,还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问大神,我现在需要把spyglass lint检查报告的warning升级为报告程ERROR,我要怎么操作,还请大神指教
...

goal setup页面
鼠标右键lint下的某一条比如lint_rtl,Edit Rules and Parameters...
再右键某条Overload Rule...
可以改

应该还有其他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al setup页面
鼠标右键lint下的某一条比如lint_rtl,Edit Rules and Parameters...
再右键某条Overload ...

谢谢,按照你说的我一个个试出来了,哪天有时间我再把spyglass的整理一个脚本发出来,大家就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