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或者ADC测试过程中fs单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1-26):
如题,用I2S产生信号的时候,I2S产生信号的幅值是按照fs算的,这个fs是什么意思,还有fs就是full scale的意思吗

楼主:
这个full scale 是什么物理含义呢,表示精度还是很刻度?如果是刻度为什么不用电压什么表示呢

网友:
比如一个digital 数 有24个bits, 用这个24个bit 所能表达的最大的数就是full scale 值, 实际数与这个full scale 数之比的对数乘以20, 就代表负多少dB 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