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仿真输出功率在带宽范围内的变化怎么仿真呢?

楼主(2019-11-26):
像这张图上的,输出功率随随输出频率的变化怎么仿真的,Cadence PSS仿真好像只能设一个频率点啊,扫描频率变量就报错了

网友A:
那就多跑几次啊。。parameter swee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多跑几次啊。。parameter sweep

用过了,扫频率就报错,不是基频的整数倍,我基频35G,要扫20-40G频率,就不知道该咋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过了,扫频率就报错,不是基频的整数倍,我基频35G,要扫20-40G频率,就不知道该咋办了
...

不是PSS里面的扫频,是用Tools-->Parameter analysis的参数扫描
把频率设为一个参数fin,PSS的shooting frequency 是fin,然后参数扫描f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PSS里面的扫频,是用Tools-->Parameter analysis的参数扫描
把频率设为一个参数fin,PSS的shooting f ...

噢,beat frequency还能设成变量呢,没想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