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symbol的方法

楼主(2019-11-26):
virtuoso中画的电路图,怎样将生成的两个symbol连接起来?

网友:
新建画图,在库里可以找到建立的两个symbol,直接对应连接就好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不明白,能否具体些?

楼主:
已经搞懂了,谢谢啦。

楼主:
就是新建一个电路图,将两个symbol调用,然后进行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