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利用config后仿

楼主(2019-11-27):
【求助】版图提取的寄生参数netlist为spectre形式,用这份网表对原理图后仿,方式是config。求,有没有详细的步骤或教程,请赐教。

网友A:
和ext view差不多,也是config里右键可以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ext view差不多,也是config里右键可以选

谢谢,了解了

网友B(2021-05-12):
引用 网友A:
和ext view差不多,也是config里右键可以选

大佬,请问config能单独进行模拟后仿吗?  还是一定需要数模混合仿真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解了

请问config能进行单独的模拟后仿吗?还是一定要数模混合仿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config能进行单独的模拟后仿吗?还是一定要数模混合仿真的?

可以单独模拟后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问config能单独进行模拟后仿吗?  还是一定需要数模混合仿真呢?
...

config只是起到一个替换schematic中模块的作用,本来模拟后仿就可以用呀

网友(2024-01-26):
引用 网友C:
https://mp.weixin.qq.com/s?search_click_id=12751553033268653145-1706243956332-6968078007&__biz=MzU3M ...

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2024-11-11):
引用 网友C:
https://mp.weixin.qq.com/s?search_click_id=12751553033268653145-1706243956332-6968078007&__biz=MzU3M ...

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mp.weixin.qq.com/s?search_click_id=12751553033268653145-1706243956332-6968078007&__biz=MzU3M ...

这个有用

网友D(2025-01-16):
请问PIN顺序不同怎么办?

网友(2025-05-16):
引用 网友D:
请问PIN顺序不同怎么办?

我是用的dspf格式,也是说pin与原理图对应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