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MA 原理疑问---流控制

楼主(2019-11-27):
楼主手头有一份关于DMA 的资料,这个DMA 是AXI master 接口的,带有8 个channel 和 16 对 dma_req/dma_ack 握手信号, 其中每个channel 都有自己的配置寄存器, 每个寄存器中都有其[12:9] 来配置目的请求信号源,
spec 描述如:Destination handshake request source select,
0: use the dma_req[0]/dma_ack[0]
……
15: Use thedma_req[0]/dma_ack[0].

同时配置寄存器中的[6:3] 位来配置源请求信号源,spec 描述:
source handshake request source select。

楼主理解的DMA 是, 同一时间每一个channel 只能处理一个req, 每一次的req 都有其对应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也就是主要有一个req,配置参数都正确的情况下, DMA 就能完成从源地址到目的地址的传输。
所以楼主理解的是 不需要分开 Destination handshake request source 和 source handshake request source 就能完成DMA 传输, 跟spec 介绍的出入很大,所以楼主请教大家对此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请不吝发言

再补充一句: 楼主说的这个DMA 中, 两种请求的配置是可以同时使能的

网友A:
8个channel,每个channel含C2H方向、H2C方向(host to card),C2H方向就是把数据上送,需要地址、长度、数据到内存地址;而H2C方向,需要先发一个包含地址、长度的请求,root point才会把数据发送下来。那么这个8 C2H方向的上送数据和 8个H2C方向的请求就需要进行仲裁,req 和 ack,恰好是16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个channel,每个channel含C2H方向、H2C方向(host to card),C2H方向就是把数据上送,需要地址、长度、数 ...

您好!
   我的理解是,
     1. src 和dst 请求都使能的情况下,src 的请求来到之后从 src address 读数据进入DMA,等到dst 方向的请求来到之后,从dma 往外抛出数据
     2. 只有src 或者dst 使能的情况下,只要等到src 或者dst 的请求到来,dma 就会从src address 读取数据并且抛到dst address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的理解是,
     1. src 和dst 请求都使能的情况下,src 的请求来到之后从 src address 读数 ...

axi不都是要求src和dst有req和ack信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axi不都是要求src和dst有req和ack信号么

请教个问题:既然说AXI 每个通道都要求有src 和 dst 的req 和ack 信号,
那如果我当前只到来了src 的req, 那么dma 就会去读数据,如果dst 的req 迟迟不来,岂不是会卡死d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既然说AXI 每个通道都要求有src 和 dst 的req 和ack 信号,
那如果我当前只到来了src 的req ...

你这个说法不是特别准确
首先,读数据的时候,dma是作为master,src是作为slave,那么读的req是dma发出来的,src返回ack;
写数据的时候,dma作为master,dst作为slave,写的req也是dma发出来的,dst返回ack;

dma内部一般都有缓存数据的fifo,当读满fifo后,dma就不会发读的req了,此时如果dma发出的写req没有ack返回(dst没有处于ready状态),那么dma就不动了,直至写数据发出去(fifo处于非full的状态)才会开始继续读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说法不是特别准确
首先,读数据的时候,dma是作为master,src是作为slave,那么读的req是dma发出来 ...

您说的这种情况: DMA 向 从机发送req, 跟楼主手头的资料是相反的。
楼主手头的资料是: 外设向DMA 发送req ------  当配置完DMA 的描述符启动DMA 后, DMA 会等待 src 端的req 进行读数据,会等待dst 端的req 进行写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种情况: DMA 向 从机发送req, 跟楼主手头的资料是相反的。
楼主手头的资料是: 外设向DMA 发送 ...

可能你用的比较特殊吧,我用的dma不论读还是写,都是作为master发起的
当然了,配置dma的时候,dma是作为slave的

网友C(2019-12-31):
我用的是synopsys家的dma,只有p2m,m2p,p2p,m2m几种模式,dma必须是master,有流控,设置好外设或者memory接口就可以了,外设通常都是硬件握手信号,可以给memory模拟个软件握手信号

网友D(2020-06-10):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synopsys家的dma,只有p2m,m2p,p2p,m2m几种模式,dma必须是master,有流控,设置好外设或者memory ...

你好,

我有点不明白的是,我目前用的也是synopsys的DMA,从Synopsys给的databook来看,memory是不需要handshaking interface的,通过HREADY就可以插入等待了。当是p2m,或者p2p,m2p时,外设与DMA之间的行为是这样的,外设发送req给DMAC,DMAC返回ack给外设,和你说的方向刚好是相反的,不知道如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有点不明白的是,我目前用的也是synopsys的DMA,从Synopsys给的databook来看,memory是 ...

你用的S 家的DMA 是基于什么接口的几个传输引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有点不明白的是,我目前用的也是synopsys的DMA,从Synopsys给的databook来看,memory是 ...

我们是使用IP不是设计IP,所以没有你认为的 这么复杂。你截取的这个图是没错,但是DMA跟外设之间的访问已经被dmac这个ip全处理好了,我们只需要设置成正确模式然后enable IP,此后cpu直接访问dmac的fifo即可实现对外设的访问了

网友(2021-01-16):
非常全面,继续补充

网友(2022-11-03):
楼主 求DMA的IP手册 谢谢~

网友(2024-06-19):
感谢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