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

楼主(2019-11-27):
仿比较器的输入失调电压中,我写了一个表达式定义offset,就是当输出Vout上翻时对应的(VP-VN)。
然后跑蒙特卡洛看看这个offset的分布,但是跑蒙特卡洛中会报错。系统提示说要设置“ignorezerovar=yes”,我找不到这个设置在哪儿,也不明白报错的原因。
恳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A:
你试试把用不到的器件模型去除,比如diode 、res、var什么的,只留下你用到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把用不到的器件模型去除,比如diode 、res、var什么的,只留下你用到的器件 ...

谢谢啦,我排除检查了下就是model有问题

网友B(2020-04-01):
兄弟,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要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2020-12-25):
这个global option在哪里设置?

网友C(2021-09-06):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决:
自己新建一个文件,添加内容:.options ignorezerovar=yes
然后将这个文件添加到ADEL/setup/simulation file即可。
已经验证过,放心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要怎么解决呢?谢谢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决:
自己新建一个文件,添加内容:.options ignorezerovar=yes
然后将这个文件添加到ADEL/setup/simulation file即可。
已经验证过,放心使用。

网友(2021-11-11):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决:
自己新建一个文件,添加内容:.options ignorezerovar=yes
然后将这个文件添加到AD ...

亲测有效

网友(2022-02-25):
有效,把没有用到的model disable也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