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电路静态工作点怎么确定

楼主(2019-11-27):
对于开关电容电路来说,放大器输入级的静态工作点怎么给啊。是加电压源,还是用电流镜镜像,还是浮空?

网友:
一般加共模电压吧,也就是单端所说的virtual ground,记住差分的virtual gnd就是共模电压

网友A:
你的电路里面Csam挺奇怪的,没见过这种接法
你这种接法感觉也不好加共模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里面Csam挺奇怪的,没见过这种接法
你这种接法感觉也不好加共模进去 ...

Csam是应该分成两个电容,每个电容的一端接地吗
那这种结构的开关电容电路呢,共模电平该怎么确定啊

网友B:
瞬态仿真时,在放大器输入端设置起始工作点,一般为电源电压的一半。如果想看静态工作点,需要先进行瞬态仿真,在确定输出共模电压稳定的前提下,把电路的静态工作点保存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Csam是应该分成两个电容,每个电容的一端接地吗
那这种结构的开关电容电路呢,共模电平该怎么确定啊 ...

你这个图看着像是从S5和S6确定的共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瞬态仿真时,在放大器输入端设置起始工作点,一般为电源电压的一半。如果想看静态工作点,需要先进行瞬态仿 ...

您好,我想问一下如何在放大器输入端设置起始工作点(VDD/2),是通过一个电压源加大电阻接进去吗,还是通过其他什么方法来设置啊

网友:
不知道你用什么仿真软件,如果是hspice,好像语句.ic可以实现,如果用spectre,可以在菜单simulation-convergence aid里面实现。
刚才没仔细看你贴出来的电路,想问一下,你说的共模是指放大器的输出共模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