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小,尺寸大,MOS管工作在关断区可以吗?

楼主(2019-11-27):
静态工作点显示region是0,说明关断了,但依然有电流(1uA),gm也都正常,那管子可以工作在这种状态下吗?

网友A:
这就是漏电

网友:
可以啊 不过一般这么小的电流用在哪里呢,你有1uA,好像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漏电

是正常工作下的电流,从电流源流过来的,不是漏电;只是尺寸大,从弱反型进入到关断区了

网友:
尺寸大的管子更容易漏电,尤其在高温下。
还有你的vgs是多少,0V和200mV都是region 0,200mV可能已经在亚阈值的边界了。

网友:
weak inversion区吧

网友:
很正常吧,Iq 1~2个ua的ldo不是满大街都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