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 in问题请教,不同类型N-device 无法同时转换

楼主(2019-11-27):
当我spice in 一个CDL时,网表里有 nsvtlp和nlvtlp 这两种N型器件, 再写layermap时我是这样写的
DevTpMap     MappedTo     PropMatch
nfet               nsvtlp           nsvtlp
nfet               nlvtlp            nlvtlp

那么问题来了, 后写的那个在spice in 之后都会覆盖前面的那个管子类型, 谁在后面谁覆盖。
请问一个网表里如果有2种N型器件,如何写layer map 吧他们区分开来呀
十分感谢

网友:
网表如果有2种N 型器件, 怎么会是相同的名字NFET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