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如何查看MOS寄生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9-11-27):
使用cadence仿真中,如何查看这种连接的MOS管产生的电容值大小。大概知道是用dc仿真,然后查看管子参数,比如:

但不太清楚各个寄生参数的名字是什么。

比如cgs,cgd(参数里又有cgs 又有csg,所以有点懵),然后还有上图管子寄生电容是多少?怎么查看

网友A:
你这个表格是怎么弄出来的呀~~

网友:
就是cgg,你也可以仿真个AC自己算

网友B:
cgg就是gate上看到的所有电容,mos cap看这个就行。
近似等于cgd+cgs+cg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表格是怎么弄出来的呀~~

DC扫描。查看 MOS管的OP状态

网友(2021-03-29):
请问您现在会了吗?我也想知道怎么看寄生电容!

网友(2023-07-18):
请问cgs和csg的区别是什么呀

网友(2024-04-04):
引用 网友B:
cgg就是gate上看到的所有电容,mos cap看这个就行。
近似等于cgd+cgs+cgb

感谢!

网友(2024-06-07):
学习一下,没看懂

网友C(2024-09-29):
其他的呢,比如rout和ron区别?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2024-11-27):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呢,比如rout和ron区别?有大佬知道吗

rout就是小信号模型里的ro或者rds

ron是导通电阻 一个直流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