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工艺阱偏效应

楼主(2019-11-27):
大佬们,tsmc22、28、40nm,dummy的有源区留到多少u才比较好,就是边缘到有效mos的距离留多少合适。上下和左右的距离预留是一样的吗。

网友(2020-02-06):
你问的是WPE吧?阱包关键器件MOS栅要求大于2um(28、40nm),即可忽略
实际看电路需求,是否对WPE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