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HD仿真

楼主(2019-11-27):
近期在做电路的THD仿真,但是今天单测了一下理想的正弦源,发现他本身就有THD(THD不等于0),请问这是正确的么?理想源的THD不为0么?

网友A:
怎么仿真的?多大?

网友B:
仿真精度是有限的,THD不可能等于0,要高THD,相关设置reltol,step等对应要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仿真的?多大?

分别用spectre和spice都仿真过,spectre的结果是0.16%,spice收敛函数等级不同结果不同,分别仿真完事0.05%和0.03%。但是我的设计指标是0.01%一下,现在不知道改怎么做了?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精度是有限的,THD不可能等于0,要高THD,相关设置reltol,step等对应要改一下 ...

确实是有不同,改了试过,我的指标在0.01%。所以想问一下,如果的理想源有0.03%的THD,输出有0.04%的THD,那么我的电路的THD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仿真 step 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