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二进制CDR电路中,CP与V/I转换器的区别

楼主(2019-11-27):
Jri.Lee的论文 Analysis and Modeling of Bang-Bang Clock and Data Recovery Circuits 中有这样一句话:
“BBPDs typically provide so much gain as to avoid the use of charge pumps, thus obviating the need for amplification of very short pulses.”
这句话作何理解?也即 :BBPD的高增益,与CP或者V/I转换器的使用有何关系?
请各位前辈赐教,谢谢!

网友(2020-07-20):
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
CP的增益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只与pulse的宽度有关,这样利于获得较大的等效PD增益。
而V2I的增益与pulse的宽度和rising,falling时间有关,也就是平均电压有关,这样不利于得到较大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