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接收机里面的ADC都可以采用哪种类型?

楼主(2019-11-28):
各位,最近看了一下拉扎维写的《射频微电子》这本书的第四章,里面谈到了几种接收机的结构。但不管哪种结构,都少不了ADC。在网上查了一下,大部分都采用了连续型的sigma delta adc,没有采用sar的!我疑惑为什么不用sar类型的adc呢?都说连续型的sigma delta adc里面有一个隐含的抗混叠滤波器,但感觉只凭这一点就让连续型的sigma delta在这个领域独霸天下,是不是太夸张了点?

网友:
好问题,mark一下

之前看哪个帖子里提到的是基站里用pipelined的多,终端里SAR和SD因为功耗的优势占比多

楼主:
最近在做sub-1GHz (470MHz)OFDM无线系统中的ADC架构的调研,系统采用零中频结构。ADC需要12位的精度,从ADC端看过去的信号带宽只有500KHz,所以感觉SAR和sigma delta都可以,不知道如何选择

楼主:
最近在做sub-1GHz (470MHz)OFDM无线系统中的ADC架构,ADC需要12位精度,其输入信号带宽为1MHz,感觉SAR和sigma delta都可以,不知道如何选择

网友(2020-01-21):
楼主有这方面的资料没?接收机中的SD ADC ,上传一下撒

网友(2021-09-14):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做sub-1GHz (470MHz)OFDM无线系统中的ADC架构,ADC需要12位精度,其输入信号带宽为1MHz,感觉SAR和 ...

请问有无相关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2024-10-13):
我也想知道,有大佬回答一下吗

网友:
能用SAR就用SAR。pipeline功耗高,难移植,采样率也在5G以下遇到瓶颈了,SAR就没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