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MOS可变电容接法

楼主(2019-11-28):
如图
我想在差分电路的P1、P2节点间接MOS可变电容

如果我按图3接法来接(不知道接法是否正确)
控制电压要怎么给?给到栅极(G)么?但那样会影响P1点的工作点

网友:
你的可变电容是所谓nwell里面做NMOS的的结构?那样的话Nwell是一个极板,gate是另一个极板。B指的是sub。其等效电容取决于两个极板之间的电压。所以按照图3的接法,就不需要控制电压,电容值取决于P1和P2的电压差。

网友A:
如果你需要一个可控的电容值,那就接两个可变电容,背靠背接法。P1和P2接到G上面,SD接控制电压。控制电压是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需要一个可控的电容值,那就接两个可变电容,背靠背接法。P1和P2接到G上面,SD接控制电压。控制电压 ...

那B就按MOS的常规接法接到GND么?
介绍文件里说MOS可变电容的控制电压范围在-0.5V~1V
这个控制电压是指接入电路后Vg - Vd(或Vs)的值么?

网友B:
你的可变电容 和你差分电路的P1 P2有关系吗?如果栅极接P1、P2,那P1、P2的电压变化不是就会改变电容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B就按MOS的常规接法接到GND么?
介绍文件里说MOS可变电容的控制电压范围在-0.5V~1V
这个控制电压是指接 ...

B需要接GND。控制电压范围就是G到SD的电压。实际上MOS varator的线性区间挺小的。增加线性区间的方法是控制电压分段,电容分组。P1和P2两端电压变化的时候,等效电容跟着变。如果你希望得到一个不跟着P1或者P2的电压变化的可变电容,这个方法估计不行。所以,如果model可靠的话,以仿真结果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可变电容 和你差分电路的P1 P2有关系吗?如果栅极接P1、P2,那P1、P2的电压变化不是就会改变电容了吗? ...

这应该没问题,P1、P2两点的电压会让他们保持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需要接GND。控制电压范围就是G到SD的电压。实际上MOS varator的线性区间挺小的。增加线性区间的方法是控 ...

了解了,十分感谢

网友(2020-06-06):
不知道你的工艺库是什么,但是我这边仿真发现 Vctrl电压应该是Vg-Vsd的

网友(2021-09-07):
引用 楼主:
那B就按MOS的常规接法接到GND么?
介绍文件里说MOS可变电容的控制电压范围在-0.5V~1V
这个控制电压是指接 ...

你好,介绍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