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dence Momentum中的过孔简化(Via Simplification Options)应该如何设置啊!

楼主(2019-11-28):
Cadence版本升级了以后感觉原来的过孔优化方法好像用不了了。
想问下Cadence Momentum中进行过孔简化(Via Simplification Options)时,弹出这一个画面,不管怎么设置都没有反应,所以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设置呢。
求助!!!!!

截图

截图

网友(2020-04-07):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请问你的cadence和ADS都是什么版本呢?因为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